solidworksN多的文件夹&工程图,如何导出下料的表?

楼主(2020-04-21):
一套设备的工程图分别在N多的文件中。
而且“轴”“异形板”的下料尺寸要比图纸尺寸大,留加工余量。
那么如何能把这些尺寸导入到EXCEL中?
不可能一个个的打开工程图, 再一个个的输入到EXCEL中吧。

网友A:
那么如何能把这些尺寸导入到EXCEL中?
——关键看「这些尺寸」在哪存着呢?

「设计自动化」的前提是统一、规范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如何能把这些尺寸导入到EXCEL中?
——关键看「这些尺寸」在哪存着呢?

可否讲讲大侠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这个要看各个企业的绘图习惯和流程要求
比如:
  零件模板增加需要的属性:
1、来源(区分加工件、外协件、标准外购件、特殊外购件等等)
2、原料(板材、管材、棒料、六方料等等,也包括铸件和锻件)
3、尺寸1(图形尺寸+余量修正值,可以公式生成,下同)
4、尺寸2
……
n、尺寸n
……

思路仅供参考,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个人感觉可以用模型边界框尺寸生成实体最大尺寸,根据需求(类别控制是否修正,比如轴或异形板)加修正余量,用宏批量处理写入修正后的下料尺寸。
如果懂宏的话,自己写一个宏就可以了,遍历不同文件夹也是可以的。

思路供参考!

网友:
直接导出文本,文件名改成xlxs后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