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龙门怎么做排屑螺杆,怎么固定地脚?

楼主(2020-04-21):
这种龙门,怎么做排泄螺杆的位置,想做一个底盘,带盘怎么固定呢?还有支撑?给个思路,第一次做

网友A:
龙门机床一般都是采用这种绞龙式的排削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龙门机床一般都是采用这种绞龙式的排削方式

用的是螺杆排屑的呢,我是做钣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螺杆排屑的呢,我是做钣金的

楼上说的就是螺杆排屑啊

网友:
楼主说的螺杆排泄,都是什么样式的??

网友:
根据螺杆直径做排屑槽,再与机床床身相连接。非常简单,楼主可以找有大型龙门机床的工厂去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2021-12-17):
一面做一个钣金排屑槽,与两面床身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