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热处理

楼主(2020-04-21):
今天头一次看到有个45号钢的热处理要求1080±100mpa,给的抗拉强度要求。网上说相当于280的硬度。我有些好奇,想求教一下,这个这么写的原因,及区别在哪里?
社区大神求帮助????????????

网友:
没见过这么写的,只见过写HRC。。。或HB。。。

楼主:
|PM2.5~发表于 04-21 14:12没见过这么写的,只见过写HRC。。。或HB。。。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写

网友:
材料有多种性能参数,比如说人,有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你说的一个是抗拉强度,一个可能是布氏硬度,但这两个具体数值不太合理,自己慢慢百度。

网友:
抗拉强度要求,会制作材料试棒,进行抗拉试验,跟单纯的表面硬度没有关系。即使要跟硬度关联,也是关联到多个点的几条硬度曲线:
比如横截面中心到边缘的硬度变化曲线,纵截面沿轴心方向的硬度变化曲线……而不会是某一个具体的硬度值。

网友:
那是标准,根据实验结果制作的标准,没什么为什么。

网友:
设计没做拉伸实验,不知道热处理到什么程度才能匹配给出的抗拉强度,个人理解是这样。
说白了就耍无赖。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4-21 15:14抗拉强度要求,会制作材料试棒,进行抗拉试验,跟单纯的表面硬度没有关系。即使要跟硬度想关联,也是关联到多个点的几条硬度曲线:

比如横截面中心到边缘的硬度变化曲线,纵截面沿轴心方向的硬度变化曲线……而不会是某一个具体的硬度值。
我觉得你分析的很到位,谢谢啦

网友:
类似于螺栓10.8级

网友:
热处理手册上的图,800MPa我觉得是合理使用范围。你客户1080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有没热处理的大神门出来解释下?或许确实能到1080.但是 45 我没见过 硬度标 290以上的,求个搞热处理的科普下,谢谢!
德标上显示 硬度306 的是抗拉 1086 ,但这说的是碳钢,不能确定是45。求科普

楼主:
|wjm98发表于 04-21 17:10

热处理手册上的图,800MPa我觉得是合理使用范围。你客户1080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有没热处理的大神门出来解释下?或许确实能到1080.但是 45 我没见过 硬度标 290以上的,求个搞热处理的科普下,谢谢!

德标上显示 硬度306 的是抗拉 1086 ,但这说的是碳钢,不能确定是45。求科普

也是希望有热处理大神解答

网友:
是的,45钢热处理一般达不到1080MPa

网友:
45号钢调质或热处理都无法达到这个硬度,直接写出屈服强度方便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