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钢化玻璃的水刀切割

楼主(2020-04-21):
有没有可能搞定这个事情?  比如 细砂细喷嘴,逐渐增压加砂,钢化玻璃下放很平坦的垫子,甚至把钢化玻璃放在水上让其受力均匀?或者上面用胶体之类的稳固住应张力?

关注便携式水切割,在易燃易爆环境下施工切割,我的微信号:gaoyashuidao

网友A:
水刀威力强大,基本上啥都能切开。

网友B:
不现实,我看到的都是先切好,后钢化。
钢化后再切,必碎无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现实,我看到的都是先切好,后钢化。
钢化后再切,必碎无疑。

不一定, 手机玻璃有的事经过化学钢化后再切的, 当然钢化层最大0.42mm厚。  我也切割 医院-门的钢化玻璃, 是可以在钢化后再切, 只是比较麻烦。 也需要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 手机玻璃有的事经过化学钢化后再切的, 当然钢化层最大0.42mm厚。  我也切割 医院-门的钢化玻璃 ...

谢谢,学到一点。
我没见过化学钢化.  一直的处理也是物理钢化。

楼主(2020-05-21):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 手机玻璃有的事经过化学钢化后再切的, 当然钢化层最大0.42mm厚。  我也切割 医院-门的钢化玻璃 ...

司令好,前几天尝试了下先涂955固定下应力再割,费了好几块玻璃,只能切切边缘,太容易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 手机玻璃有的事经过化学钢化后再切的, 当然钢化层最大0.42mm厚。  我也切割 医院-门的钢化玻璃 ...

我玻璃水刀太菜,让人家笑话,想请教师傅,能不能帮帮我。我想迅速提升。我的微信:niannujiao-1234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刀威力强大,基本上啥都能切开。

我玻璃水刀太菜,让人家笑话,想请教师傅,能不能帮帮我。我想迅速提升。我的微信:niannujiao-123456

网友(2020-07-31):
亲,这种情况有很多种解决方案,如果只用常规水刀,解决起来比较麻烦,因为切割技巧占比比较大,不稳定因素大,不利于加工业。最便宜的方法是加装淹没切割,降低操作者的难度。如果想让新手也能切割好,需要定制产品,可以拨打400-99999-25,咨询奥拓福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