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齿条模数的确认

楼主(2020-04-21):
现需要设计一个提升装置,由伺服电机连接减速机带动提升台。提升装置由四根立柱加一个提升平台。立柱上安装齿条,提升台上装四个伺服电机连接减速机装配齿轮。现提升台加货物的重量约为2500Kg ,提升速度为0.6m/s-0.9m/s(0.6m/s为提升货物速度)。伺服电机初步确定为5KW.问题:现已知条件如何确定齿轮模数,是否需要变位齿轮,齿轮齿数等基本参数。
是否还需要其他的参数?
各位大神请赐教,最好有计算过程。

网友A:
根据功率和转速把总的扭矩计算出来,然后分配到四个电机上。根据解除疲劳强度计算齿轮直径和模数;在根据弯曲疲劳强度进行完全。
机械设计教材上有详细的计算步骤,参考下教材,这个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功率和转速把总的扭矩计算出来,然后分配到四个电机上。根据解除疲劳强度计算齿轮直径和模数;在根据弯 ...

非常感谢!我再查下资料

网友:
楼主注册十年才发四个帖子,你这十年干吗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关注点,高

网友(点评):
你这个-2积分怎么出来的

网友:
小模数是比大模数更加精密,因为假如直径一定的话,模数越小齿数越多,那么重合系数就越高(同时啮合的轮齿齿数越多);
正如直径一定,模数越小齿数越多,相应的每个轮齿的外形尺寸就越小,强度越低。从这个角度看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每个模型都有相应的强度。

网友(2022-12-10):
引用 网友A:
根据功率和转速把总的扭矩计算出来,然后分配到四个电机上。根据解除疲劳强度计算齿轮直径和模数;在根据弯 ...

你好这个机械设计教材是机械设计手册吗

网友:
可以找个齿轮厂家样本,按照参数选型一下,应该最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