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手夹爪结构

楼主(2020-04-21):
这个机械手是对中夹,看气管接头,应该是一进一出。请教大侠们这个里面是什么结构?

网友A:
SMC的平行夹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气动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C的平行夹是这样的

看lz这个图,这个缸体都是DIY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C的平行夹是这样的

lz的图,两个气嘴的位置有差别,是否可能其他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图,两个气嘴的位置有差别,是否可能其他结构

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类似的结构,但导入的气路不一样。

网友:
Hand lever controll valve GLOBE

网友:
R43XXXA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lz这个图,这个缸体都是DIY的吧

看外观好像是自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外观好像是自制的。

有没有可能里面是标件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里面是标件气缸?

请问什么是标件气缸?从外面看气缸是横置的,应该是有个机构。但是这个里面空间比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是标件气缸?从外面看气缸是横置的,应该是有个机构。但是这个里面空间比较小。

没详细照片,视频,不好分析

网友:
这个就是平行夹爪气缸,但这么大型号的,SMC是没有的,图片上是哪个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