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探伤

楼主(2020-04-21):
在对焊缝或者锻钢件进行无损探伤的时候, 大都采用评定标准的中间级别,比如 11345 B级,6402 2级,有哪位大侠能讲解下, 不的的等级对应什么使用条件吗?另外 不管焊缝 锻钢或者铸铁, 都是超声加上一种表面(磁粉或者着色)探伤配合使用吗?

网友A:
探伤叫无损检测,需要考证的。
缺陷按位置分两类,一是内部缺陷,二是表面缺陷。
超声波探伤,X射线探伤,这是检测内部缺陷的;
磁粉探伤,渗透探伤,这是检测表面缺陷的。
对于要求高的,内部缺陷和表面缺陷都要检测,所以需要两种探伤配合检测。
至于检验要求的等级级别,这个是根据产品本身的要求来定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有规定,不是自己随意定的。
标准规定焊缝等级,焊缝等级决定了焊缝的检验标准。
我也不是很专业,接触过一些,希望不会误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伤叫无损检测,需要考证的。
缺陷按位置分两类,一是内部缺陷,二是表面缺陷。
超声波探伤,X射线探伤 ...

能回复我,非常感谢, 这些探伤是用来干什么的我应该清楚一些, 就是不知道在设计的时候:什么情况用 1级评定? 什么情况用2级评定?或者有些使用的场合用3级评定就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这个要看产品性质,产品都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标准里面一般会有规定

网友(点评):
哦哦,有道理,谢谢您。

网友A:
比如检测标准分3级,那焊缝质量等级就分4级,前面3级跟检测标准一一对应,最后一级为不重要焊缝,目视检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检测标准分3级,那焊缝质量等级就分4级,前面3级跟检测标准一一对应,最后一级为不重要焊缝,目视检测 ...

老铁,我的意思是比如我现在要做个普通减速机轴,我个人觉得超声11345 B就行了, 但是要是做飞机的轴,可能就需要A级,甚至更高。那么这些不同工况应该用哪级检验有没有国家标准或者推荐使用。

网友(点评):
所以说不通的设备类型,有不同的要求啊。焊缝都是焊缝,为什么会分等级呢?不就是因为用在不同的地方,要求不一样么!航天方面没接触过,除开不说,工业上焊缝质量要求比较高的就是压力容器,我以前是搞登机桥的。

网友:
管道上的焊缝还是压力容器上的焊缝还是一般钢结构上的焊缝,不同位置,不同焊缝接头形式的无损检测要求是不一样的。

无损检测有专门的标准规范,NB/T 47014。

网友:
也有磁粉探伤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