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法兰轴,大家是怎么建模的?

楼主(2020-04-21):
一根普通的法兰轴,我是轴和盘建在一起了。
兄弟们是怎么做的呢?单独建模然后装配?

网友:
如果你不涉及到后续加工工艺图的问题,那你就建在一块可以。
如果你有涉及到后续加工工艺,需要你策划工艺(出工艺图)什么的,按还单独子零件出图,然后装配。

网友:
这种零件必须是多级锻造或摆碾成型的,所以可一次旋转拉伸实体就可以了.

网友:
法兰轴是一体的话,还是要建成一个模型的,一个旋转就完成了

网友:
做草图旋转,两个特征就能完成,包括螺栓孔。

网友:
楼主才大学毕业吗,或者说楼主上过大学吗

网友(点评):
犀利!!但又中肯!

网友:
轴向零件从左往右,或从右往左都可以造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