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三视图建模

楼主(2020-04-21):
碰到一个三视图,没想明白是个什么形状,有没有大神可以给做个三维看看。

网友:
先画一个正方形,前视图一个三角形,左视图再做一个三角形,拉伸相交,你看看会出啥造型?

网友:
正方体挖三角形,挖的出来

网友:
想不出来。同请教

网友:
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A:
左右视图有误吧,前视图一个三角体,左或右视图一个相同的三角体,相交

网友:
确定那个左试图没放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视图有误吧,前视图一个三角体,左或右视图一个相同的三角体,相交

没有错误,就是这个样子,费解

网友B:
我说视图错误,各位没意见吧

网友(点评):
请看1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视图错误,各位没意见吧

这是我求职笔试时最后面的建模题目,没做出来,所以发出来求助。

网友C:
供参考  细细琢磨这个图有好多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  细细琢磨这个图有好多解

果然大神,茅塞顿开

网友:
的确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  细细琢磨这个图有好多解

学习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  细细琢磨这个图有好多解

你这个模型,在主视图和左视图上需要增加虚线。

网友:
如果有软件,对着三视图数模,结果才好分辨出来。

网友:
有的公司面试很喜欢搞这类题,然并卵,现在就算你三视图能清楚表达一个复杂的零件,搞加工的还是问你要三维图。一般在复杂零件的工程图里最好多放一个三维视图,方便加工的读图,减少错误,对大家都有好处

网友:
如果不是搞科研和教学,这类题就是屠龙之技。用来考产品开发与制造人员,纯属扯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