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文文献里看到这样一句话

楼主(2020-04-21):
在外文文献里看到这样一句话:
the rotor is balanced to 20 μin.oz
at the synchronous speed.
请问μin.oz是啥单位?
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不是miu英寸?OZ不知道是什么的缩写。

网友A:
μin.oz——力矩单位,微英寸×盎司。

至于如何换算单位,自行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μin.oz——力矩单位,微英寸×盎司。

至于如何换算单位,自行百度吧

ok

网友B:
oz是盎司  1盎司=28.35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oz是盎司  1盎司=28.350克

嗯,盎司

网友:
三楼正解,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