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瞬时会超载120%,请教原因

楼主(2020-04-21):
有一台1600T的油压机,四个泵供油,油缸在快速回程时,电机电流瞬时会超载120%,伺服电机,想请教前辈们,这大概率是什么原因。公司里的同事说功率计算没有问题,回油压力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大概是四个供油泵四套供油回路并联,油缸进油时油泵进程慢,反向时油泵面积很小,单向节流阀流量倍增,四个回路稍有不同步(由管路的各种物理状况引起),油流便会乱串,局部阻力产生紊流。回程时稍作停顿,悠着点。

网友B:
电机电流超载,证明系统负载增加了,看看系统压力是多少?

网友C:
油泵排量、电机最高转速、系统最高压力分别是多少?自己重新核算一下不就知道是否超载了吗

网友D:
反向通道太细,流量卡喉,电机堵转了。

网友:
伺服电机,这句啥意思?

网友:
支持3楼解析

网友:
瞬时负载增大应是回油不及时,建议检查通路,减少堵塞、节流、冲击部位

网友E:
难道回油管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电流超载,证明系统负载增加了,看看系统压力是多少?

回程压力应该不会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四个供油泵四套供油回路并联,油缸进油时油泵进程慢,反向时油泵面积很小,单向节流阀流量倍增,四个 ...

谢谢解答,我感觉也是的,不过客户有要求速度的,估计不能调慢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泵排量、电机最高转速、系统最高压力分别是多少?自己重新核算一下不就知道是否超载了吗

没有超载,计算的话有余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向通道太细,流量卡喉,电机堵转了。

回流管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回油管小了??????????

不小有富余的

网友:
超载运行的原因: 电机本是存在故障导致的电机电流超载; 电机励磁调节不合适,导致的电机超流(同步电机); 负载过重导致的电机超载,超流; 超载运行的后果; 电动机超载运行会破坏电磁平衡关系,使电动机转速下降,温度升高。如果短时过载还能维持运行若长时间过载,超过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
3楼的是高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