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压缩空气气路的实现,咨询下有何办法.

楼主(2020-04-21):
如图所示,有A,B,C三个压缩空气输入/输入端口,压缩空气压力为0.8mpa左右,气管口径为8mm或者4mm.现在要求:
1.当A端或者B端任何一端有压缩空气输入时,C端有压缩空气输出,并且A端的压缩空气不能从B端输出,反之亦然.
2.当A端以及B端同时都有压缩空气输入时,C端有压缩空气输出.
3.当A端以及B端同时都没有压缩空气输入时,C端压缩空气可以从A端或者B端或者AB两端排出.
类似于数字电路的或门.
咨询下有没有哪种气路元件可以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A:
3个电子压力表+电磁阀。或者用3个气动阀+2个单向阀实现。

网友B:
AB加单向阀就好了吧?还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加单向阀就好了吧?还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A,B加单向阀的话,C端的排气如何实现?这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电子压力表+电磁阀。或者用3个气动阀+2个单向阀实现。

防爆区域 尽量避免电子设备 3个气动阀和两个单向阀如何实现?

网友:
AB两个输入管路增加单向阀,可以解决逆流的问题。

网友:
很疑惑,A、B、C三个都有压力?
如楼上几位提到的,如果只是A、B有压力,那配个单向阀就好。选压应用。
但C也有压力?压力相等时气路怎么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