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图液压回路的问题,节流阀并联回路

楼主(2020-04-21):
如下图所示,节流阀和两个调定压力不同的溢流阀并联,单考虑节流阀并联在回路中,在进油回路的流量一定时,下图的回路是不是为了实现,随着负载的增加,回路压力增加,节流阀回路流量增加,马达通过的流量减小,进而达到减速的目的,不知自己考虑的是否正确,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双点划线框起来的是什么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点划线框起来的是什么阀?

线框好像就是个框吧。

网友(点评):
这叫集成阀块

网友A:
这可能是先导式液控电磁阀,控制液流方向。

网友(点评):
主要是这双向液控还一侧带弹簧复位的结构还真少见,再加上那两个压力,就更让人迷惑了

网友(点评):
所以楼主还是出来解释下吧,那两个怪异的阀和压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先导式液控电磁阀,控制液流方向。

这个上次也在论坛里问过,好像是马达正转的时候两个电磁阀是上图的状态,马达受外力反转的时候,单向阀关闭,马达下侧压力升高,电磁阀切换到另一位。这是我在一篇硕士论文里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