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床需要支撑,支撑架怎么与机床导轨固定

楼主(2020-04-22):
各位高手,我公司现在加工焊接阀体,由于阀体材料单薄,加工法兰时阀体刚度不够,需要做一个类似跟刀架的支撑,请教各位这个支撑怎么与车床导轨固定,最好成熟的方案,谢谢。

网友A:
你先考虑一个方案,大家给你一些建议,这样即快又实用。只一味伸手,就是给你提供一些图纸,你敢用吗?

网友:
你猜我是怎么实现滴?猜中有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考虑一个方案,大家给你一些建议,这样即快又实用。只一味伸手,就是给你提供一些图纸,你敢用吗?

不需要你这样的回复

网友:
普车还是数控车,斜导轨床身还是水平导轨床身,什么都不知道,张口就来?

网友:
没图没数据凭空想吗

网友B:
机床导轨不是V型结构的吗,可以线切割出V型楔块,按形状楔块给锁上。

网友:
不够具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导轨不是V型结构的吗,可以线切割出V型楔块,按形状楔块给锁上。

侧面和下面用顶丝固定好不好,还是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