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弄个槽是有什么作用吗

楼主(2020-04-22):
有个三角形的刀槽

网友A:
不太像空刀,甩油槽?

网友B:
有可能是三部分公差不同,基本尺寸相同,基准制不同

网友(点评):
我觉得有这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三部分公差不同,基本尺寸相同,基准制不同

好像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像空刀,甩油槽?

油槽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三部分公差不同,基本尺寸相同,基准制不同

也有可能

网友:
感觉相似螺纹刀划出的痕迹。

网友:
不完整,要看装配图

网友:
看下装配图的具体结构,知道功能,才好判断结构

网友:
我之前做过一些设计是用这种槽做材料标记的。由于轴有不同的材料等级,但是机加工一模一样,因此用不同数量的槽来标识材料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