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实体部分怎样交成一个实体?

楼主(2020-04-22):
如图,想将实体2中的端面拉长与实体1交成一个实体,用什么命令?

我用偏移命令的替换曲面,二实体看似交在一起,但做倒圆角时发现圆角方向反了,说明二实体并没有成为一个实体。究竟用哪个命令才好呢?

网友:
插入-特征-组合,但是如果你想把它合成一个,为什么不直接拉伸时就合并呢?非要做成2个独立的,再组合

网友(点评):
插入-特征-组合?我的野火5怎么找不到?能否截屏?你说的直接拉伸合并,对于这个好象不行,二个平面有夹角,可以直接合并吗,我不熟悉,请指教

网友(点评):
呃,,搞错了,不是一个软件,但是应该也有类似功能,catia、UG基本三维软件都有类似功能,平面有夹角,但是偏移后好像没有啊

网友:
需要增加一个实体,把两个数模互通起来,最后再求和成为一体。

网友(2022-09-14):
零件界面导入合并就好了 参照装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