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中文版为什么有些汉字无法正确显示

楼主(2020-04-22):
各位大神号,INVENTOR中文版为什么有些汉字无法显示,请求帮忙

网友:
最近看到XZ就过敏。

话说,这个貌似是字体文件的问题。第一个图片换成黑体字试试。

网友:
第一个图片换成黑体字试试?【这个办法很新颖,请教:怎么换呢?】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安装完全,里面缺了字体??

楼主(2020-10-16):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安装完全,里面缺了字体??

不是的,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