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箱体内需要加热到200度,加热元件在箱体外,且做好隔热层,请问用什么类型的加热

楼主(2020-04-22):
密封箱体内需要加热到200度,加热元件在箱体外,且做好隔热层,请问用什么类型的加热?
需要温度可调,用什么电阻丝比较合适

网友A:
你这说的不是跟塑料模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的不是跟塑料模一样的么

什么材料的加热元件合适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材料的加热元件合适一点?

这个你淘宝上买买好了  模具用电加热棒都能达到你这个温度的  又不是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淘宝上买买好了  模具用电加热棒都能达到你这个温度的  又不是很高

电加热达不到这么高的温度吧?

网友:
通入持续,稳定的热蒸汽。

网友:
微波、感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加热达不到这么高的温度吧?

真的可以的,以前有做过一套热熔相关的设备用模具电加热棒是可以达到的,本体用的材料是黄铜,孔内加入适量的导热硅脂,再把加热管加进去,200度很轻松的

网友(点评):
谢谢!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可以的,以前有做过一套热熔相关的设备用模具电加热棒是可以达到的,本体用的材料是黄铜,孔内加入适 ...

黄铜导热系数很高的,你那个电热棒干烧温度能到多少度?(很重要的参考)

网友C:
密封箱体焊接一体油箱,电热棒加热导热油均匀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封箱体焊接一体油箱,电热棒加热导热油均匀传热。

导热填料如氧化铝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热填料如氧化铝可以用吗

没用过氧化铝材料。一般来说高热导率材料用于散热,低热导率材料用于保温。

网友:
高频加热的方式正好适合这样的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