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9添加的第二、第三。。。图纸页的重量都和首页相同,怎么回事?

楼主(2020-04-22):
哪怕后添加的图纸页没有插入模型,一样显示重量,而且和首页的相同。

试着建了配置,删除实体,删除了一部分,插入工程图,可是重量还是和首页的一样!!!
我链接的是“Weight”,空的文档里面只能找到这个,没有“质量”
-----------------------------------------------------------------------------------------------------------
下面是实验用的图纸格式,麻烦大神给看看哪里不对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4fwPU-0GqEjGnHjYtxshQ
提取码:7pm0

网友A:
你截图看一下。这么有点模糊。

网友B:
后面添加的第二和第三张图纸是第一张工程图上零部件的不同视图吧?所以,它默认还是同样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截图看一下。这么有点模糊。

这个不知道该怎么截图啊。
就是同一个工程图的多个图纸页,标题栏的“重量”显示都是第一页一样的。
就好像这几个添加的图纸页都是同一张图纸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添加的第二和第三张图纸是第一张工程图上零部件的不同视图吧?所以,它默认还是同样的重量。

是这样,可是为什么这样呢?

网友:
额,我好像知道怎么回事,楼主试试重新链接材料明细表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截图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