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梯形螺杆传动

楼主(2020-04-22):
大家帮我看看梯形螺杆传动,竖直拉一个0-30kg力,通过定滑轮,下面用钢丝绳牵引在螺母套上,求这个轴向载荷怎么算,上面是两个定滑轮,求大哥们帮我看看,毕设第一个计算就是这个,要不然做不下去了还有一个力可以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来改变转速吗?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轴向载荷怎么算,我用300N太小了,螺杆中径很小很小,,

网友:
第一眼以为是上吊机构...定滑轮不省力,粗略计算能直接用这个负载吧

楼主:
轴向载荷如果用这个,很小很小,甚至中径不到2mm,轴向载荷一般都是还有摩擦力

网友:
还有零件的重力呢,另外是不是有惯性力

网友:
拉颈椎的不需要太大的力吧,丝杠的牵引力足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