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单力学机构

楼主(2020-04-22):
如图中,两个臂连一起,围绕旋转点转动,形成一个杠杆结构(支点就是旋转点)。
力臂二(任意位置)利用弹簧(任意方向拉或压都可以)产生扭矩,将力臂一压紧于限位点上。
现要求,力臂一转动时,端部施加的力(力方向如移动方向,大致一样)变化如下:

力臂一旋转:0-5度力最大,5-20度急剧陡下降(下降50%-70%),当外力松开力臂一时,可以自动迅速回正。

说白了就是要力臂一初始压力很大(9-15kg),偏转时压力很小。

求一个机械机构,弹力只考虑用纯机械的弹簧、板簧、橡胶等弹性元件。
允许多根多个方向弹簧或力臂二

网友:
考虑下旋转点加扭矩限制器,

网友(点评):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点评):
终于明白大侠说的意思了,多谢

网友(点评):
买那种唯一复位点的,算好扭矩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偷过来超越机构的一部分来干活儿,让超越机构和和图中的拉簧作斗争,你就是坐收渔利的那个。

网友(点评):
高人能否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偷过来超越机构的一部分来干活儿,让超越机构和和图中的拉簧作斗争,你就是坐收渔利的那个。

网友(点评):
好像有点道理

网友B:
为啥不考虑用气动元件做为动力。

网友(点评):
气动速度太低,整个过程只有0.01s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考虑用气动元件做为动力。

大概为了成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