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直轴的固定

楼主(2020-04-22):
我想做一根竖直轴,下端是悬空的,上端通过轴承固定在板上,轴转速比较低,有轴向力。这样的话上端选两个轴承就可以了吗?需要用什么轴承呢?感谢🙏

网友:
没图,不知道尺寸比例,不知道负载,说啥都是扯。。。

网友:
轴一端固定,用什么轴承都是没用的

网友:
一个关节轴承

网友:
顶2楼踩34楼

网友:
轴承最好再增加一个轴向限位

网友A:
转速,载荷的大小和方向需要知道,与这根竖直轴连接的还有其他零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载荷的大小和方向需要知道,与这根竖直轴连接的还有其他零件吗?

下端连接一个悬空转台,转速大概60/min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端连接一个悬空转台,转速大概60/min

手动画一个大致的连接情况发上来,描述还是不清楚你需要的结构。

网友:
发一张图片,更加直观一些,不然不知道如果说

网友:
圆锥,推力,角接触,都可以,看你具体结构。

网友:
有轴向负载的,需要增加一个推力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