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装饰螺纹线显示多余的东西

楼主(2020-04-22):
SW是2016版本,做装饰螺纹线的时候做完就出现多余的东西花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有大佬求教一下吗?

网友A:
换个高级点的显卡。。。。。也可以先试试升级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高级点的显卡。。。。。也可以先试试升级驱动

显卡驱动是最新的。这个显卡虽然不是图形显卡,但是不差吧。

网友(点评):
但是因为显卡不是专为SW优化的(或者反过来SW为显卡优化),这样某些显卡不支持的显示模式,SW用了就会这样,除非你设置成软件显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显卡驱动是最新的。这个显卡虽然不是图形显卡,但是不差吧。

怎么设置

网友B:
数模出现了破面啊,剖切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模出现了破面啊,剖切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光是剖开是这样,没剖开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