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拍17——软管泵

楼主(2020-04-22):
第一次看到实物的软管泵

这软管可不软

原理很简答:通过挤压软管输送介质。

软管泵的优势特点
1.特有的无密封结构,无任何泄漏和污染;
2.采用先进的滚动技术,压辊不需要任何润滑;
3.自吸能力强并具有自清理能力,能正反吸料;
4.简易的软管装配,安装维修简单,维修费用低,操作简单;
5.流量可进行线性调节,并有一定的计量功能;
6.对粘度大有杂质的流体输送不产生任何堵塞或滞留轻质杂质;
7.泵的使用寿命长,扬程高和泵口压力大;

a. 自吸能力强,混凝土泵,清水吸程可达8m;作自吸泵使用;
b. 结构独特,不采用密封,所以不会产生泄漏,现场管理要求高的场合无泄漏自吸泵;
c. 可以输送含大量颗粒、纤维或其它杂质的腐蚀性料浆泵、污泥泵等;
d. 介质流速低、无剪切力,特别适用于输送对剪切力敏感的物料;

发现软管泵的用途还不少

网友A:
蠕动泵?

网友(点评):
是的你说的是洋名。

网友:
化学,医学用的多

网友(点评):
可以做到零污染

网友B: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最典型的就是工地上的混凝土泵车了。

网友(点评):
混凝土泵完全是另外一种结构了

网友(点评):
类似柱塞

网友:
蠕动泵我们也有再用,但是好的蠕动泵管都是进口的(贵)。国产的根本就用不了。

网友:
第一次知道有这种泵,开眼界了

网友:
我公司也用过类似的设备:蠕动点胶机,用于点胶工艺。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蠕动泵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听说,学习!!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C:
妙啊,对软管的材料要求很高吧

网友:
很大的优点是除软管外,没有其他东西接触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妙啊,对软管的材料要求很高吧

不是很高,因为成本低,换起来也简单。

网友:
今天还在都抖音上看到这个模型,小型用在食品加工行业。通过转速和软管管径控制流量。

网友:
这泵也太大了吧,以前看到都是试验台上面那种小的

网友:
学习了,以前没见过。中间的机构转动把软管里的介质挤出来,可以通过调整转向来实现喷和吸。

网友:
谢谢,让我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轮的

双轮的。

网友:
做了半辈子的机械了,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个类型的泵

网友(点评):
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双轮的。

从图上看,圆周上只有一个压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上看,圆周上只有一个压轮

对称的拆了。

网友:
这个与灌饮料的机器差不多

网友:
这个管道能经受千百万次的挤压,材质真的了得。。。

网友:
虽然经常在说蠕动泵,但是还是第一次见的内部的结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见识+1

网友E:
和食品上用的蠕动泵是一个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最典型的就是工地上的混凝土泵车了。

这个混凝土泵和这个软管泵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论是价格、应用、还是材质、用途都有很大的不同的。软管泵(又称蠕动泵、脉动泵)是通过滚轮或者滑块挤压胶管来工作的。泵可以干转,自吸以及处理高粘度、高磨损介质。泵体无须密封,完全无泄漏,并且每次旋转都能输出固定流量的容积泵,具有转速低、无噪音等特点,用途较为广泛,应用于冶金、稀土、脱硫环保、废水处理、造纸、油漆、钛白粉、复合肥等行业。该系列泵有单管和双管两种形式,可作为清池自吸泵、压滤机泵、泥浆泵使用。-------北京八方泵业为您解答

网友:
这个是八方泵业软管泵的实拍图片
一、软管泵的特点:
、自吸能力强,清水吸程可达8m;作自吸泵使用;

2、结构独特,不采用密封,所以不会产生泄露,现场管理要求高的场合无泄漏自吸泵;

3、可以输送含大量颗粒、纤维或其他杂质的腐蚀性料浆泵、污泥泵等;

4、介质流速低、无剪切力,特别适用于输送对剪切力敏感的物料;

5、可输送高粘度的介质,还可以输送气、液、固三相混合介质;

6、通过调节泵的转速,可以调节流量,而泵的出口压力基本不变;

7、换用不同的软管材料,可适用于不同的介质。

二、泵的使用范围

八方泵业生产的软管泵特别适用于含固量较高、粘度较大的腐蚀性介质,并具有_的自吸性能,在冶炼(金、银、铜、铅、锌、锡、镍、钴、锰)、磷复肥、钛白、稀土、脱硫环保、水处理、造纸、油漆等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具体的应用 如下:

1、石油行业中的钻井泥浆和原油及汽油,煤油等有机溶剂和燃料油的输送;

2、化工行业中的酸、碱、盐以及磷酸料将输送泵、二氧化钛料将泵和柠檬酸钙输送泵等;结晶液、悬浮液、乳胶、树脂、软泥以及各种料液输送;

3、冶炼行业中的矿浆输送泵、阳极泥输送泵、净化压滤泵、稀有金属液输送泵;

4、医药行业中的药品输送;

5、水处理和脱硫行业中的泥浆泵、石灰浆液泵、杂质泵;

6、建筑行业的水泥砂浆的输送;

7、食品行业的物料输送;

8、造纸行业的纸浆、硫磺浆液输送泵;

9、陶瓷行业的陶瓷釉浆输送泵;

10、油漆行业的油漆、涂料、胶乳等流动性不好的物料的输送;

11、化妆品行业的牙膏、乳剂、洗发水、护发素等;

12、啤酒行业的酵母、硅藻土、酒槽、糖浆、配料、浓缩液、气液混合物;

--------------八方泵业一部为您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妙啊,对软管的材料要求很高吧

软管对于不同的介质材质也不同,当然了,软管的价格也要比一般的软管高出很多倍,普通的软管是无法胜任该泵的工作需求的,一般软管的质量决定了这个泵的工作效率与软管更换时间,输送不同的介质需要更换软管的时间也不同,而且这个泵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个泵是很厉害的,连腐蚀性物质和大颗粒【混凝土(石灰和骨料就是小石子的混合物)】也可以输送,只是软管泵内的软管泵需要的材质不同而已--------北京八方泵业为您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食品上用的蠕动泵是一个原理吧

软管泵有很多种的,但是原理基本相同

网友:
抱歉楼主,因为图也不是我的(所有权属于公司),我们同行一些比较小的厂子或者就是那种小作坊喜欢盗图,这些图一般都是在做主图用的,也是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直观的看到实物图,才打上水印的。
简介:   该信息来源www.pumpbafang.com
一、概述

软管泵(又称蠕动泵、脉动泵)是通过滚轮或者滑块挤压胶管来工作的。泵可以干转,自吸以及处理高粘度、高磨损介质。泵体无须密封,完全无泄漏,并且每次旋转都能输出固定流量的容积泵,具有转速低、无噪音等特点,用途较为广泛,应用于冶金、稀土、脱硫环保、废水处理、造纸、油漆、钛白粉、复合肥等行业。该系列泵有单管和双管两种形式,可作为清池自吸泵、压滤机泵、泥浆泵使用。

二、泵的主要特性

1、自吸能力强,清水吸程可达8m;作自吸泵使用;

2、结构独特,不采用密封,所以不会产生泄露,现场管理要求高的场合无泄漏自吸泵;

3、可以输送含大量颗粒、纤维或其他杂质的腐蚀性料浆泵、污泥泵等;

4、介质流速低、无剪切力,特别适用于输送对剪切力敏感的物料;

5、可输送高粘度的介质,还可以输送气、液、固三相混合介质;

6、通过调节泵的转速,可以调节流量,而泵的出口压力基本不变;

7、换用不同的软管材料,可适用于不同的介质。

三、泵的使用范围

该泵特别适用于含固量较高、粘度较大的腐蚀性介质,并具有_的自吸性能,在冶炼(金、银、铜、铅、锌、锡、镍、钴、锰)、磷复肥、钛白、稀土、脱硫环保、水处理、造纸、油漆等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具体的应用 如下:

1、石油行业中的钻井泥浆和原油及汽油,煤油等有机溶剂和燃料油的输送;

2、化工行业中的酸、碱、盐以及磷酸料将输送泵、二氧化钛料将泵和柠檬酸钙输送泵等;结晶液、悬浮液、乳胶、树脂、软泥以及各种料液输送;

3、冶炼行业中的矿浆输送泵、阳极泥输送泵、净化压滤泵、稀有金属液输送泵;

4、医药行业中的药品输送;

5、水处理和脱硫行业中的泥浆泵、石灰浆液泵、杂质泵;

6、建筑行业的水泥砂浆的输送;

7、食品行业的物料输送;

8、造纸行业的纸浆、硫磺浆液输送泵;

9、陶瓷行业的陶瓷釉浆输送泵;

10、油漆行业的油漆、涂料、胶乳等流动性不好的物料的输送;

11、化妆品行业的牙膏、乳剂、洗发水、护发素等;

12、啤酒行业的酵母、硅藻土、酒槽、糖浆、配料、浓缩液、气液混合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称的拆了。

一般压轮有2-4个,型号不同,压轮也不同,我感觉最感兴趣的是一个电机一个减速机两个软管泵泵头的,具体应用在哪不清楚,图暂时没找到(公司图库里面的照片太多了,不好找)

网友(2020-12-10):
引用 网友A:
蠕动泵?

蠕动泵也是一种软管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