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爪

楼主(2020-04-22):
设计机械手爪后,怎么去计算强度够不够,夹紧力,还有强度校核

网友:
主流三维设计软件都有有限元模拟分析组件的,找一下,用那个仿真校核做参考

网友:
再专业点就用ANSYS

网友:
机械抓手的形状简单,直接用软件自带的CAE分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