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回转体工件校正的问题

楼主(2020-04-23):
车床三爪夹回转体工件,怎么校正,一般来说是不是得校圆和校平,但是老师傅说只要校圆即可。。。那怎么保证平呢

网友:
一刀下去,不平的也平了

网友:
找正外圆,车一刀就平了

网友:
只要是一刀车下来的外圆,打外圆找正后,一定是平的

网友:
先车一刀是可以解决,但前提是百分表要打得准,柱子的跳动解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