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w simulation求解器异常

楼主(2020-04-23):
   大家好!请问各位网友是否出现各种分析参数设置无误的情况下,
有没有出现求解器异常的现象?
如下图:  请大家支招,感谢!

网友A:
你要求助,为什么不截个全图,都不告诉别人你做什么零件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助,为什么不截个全图,都不告诉别人你做什么零件的分析。

跟分析的零件没什么太大关系,分析的零件很简单,就试一下一根管道一端进气另一端出气。我想求助的是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一般是哪些分析设置不对才会弹出此窗口。

网友:
细化级别太高容易出错,设置求解区域(有些在自动设置时,一般默认正常,看看手动把区域调大点)

楼主:
窗口计算机选择错误。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干嘛用的?

网友B(2020-11-06):
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流体分析,热力分析等等。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很简单的一个模型,到分析的时候就断开了,LZ找到答案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流体分析,热力分析等等。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很简单的一个模型,到分析的时 ...

答案在5楼

网友(2021-09-01):
引用 楼主:
窗口计算机选择错误。

兄弟,能否说的具体一点?我也碰到到了这个问题。你说的窗口计算机,是选择本体计算机/其他计算机,这一项吗?如果是的话,我试了一下,还是报错。

网友(2022-02-20):
  嗨,您好,请教下您用flow simulation求解器异常终止!请联系支持服务,这个问题解决啦吗?我计算第一次可以,第二次不行

网友(2022-07-07):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 求告知

网友(2023-04-10):
我遇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电脑有加密软件,默认加密了SW的各种文件,而Flow simulation属于SW的一个插件,运行求解时被加密软件拦截了,用未加密的电脑或者装个虚拟机运行即可。

网友(2025-06-16):
我flow simulation求解器的结果导出不是.fld的文件,是.html的。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能怎样改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