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关于V带张进的方式

楼主(2020-04-23):
网上以及很多资料上都说V带需要从内往外涨紧,可是这样发现貌似摩擦力会变小,车间里的老师傅以及同事们都是从外往内涨的,而且很多设备上实际看到也是从外往内涨的。请教下论坛的各位,V带到底该怎么涨。在此谢过各位

网友A:
之前用过都是从外向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都是从外向内的

是的,我见过的实物也是这样,可是大多资料上都是写的从内向外

楼主:
资料上的解释是这样的:V带张紧装置,一般应安装在松边内侧,使带只受单向弯曲,以减少寿命损失;同时张紧轮还应尽量靠近大带轮,以减少对包角的影响。

网友(点评):
资料上还是挺讲道理的

网友(点评):
资料上说的对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资料上的解释是这样的:V带张紧装置,一般应安装在松边内侧,使带只受单向弯曲,以减少寿命损失;同时张紧 ...

是的,我看到的也是这样,只不过实际中很少看到内往外涨的

网友B:
从外往内涨紧,更容易实现,效果也会更好,外圈的皮带尺寸还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外往内涨紧,更容易实现,效果也会更好,外圈的皮带尺寸还宽一些。

好的,多谢

网友:
张紧的核心是增大包角,从而增大摩擦,提高转速比。一般v带张紧轮靠近大带轮放于内侧,避免主动轮包角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