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曲面螺纹在sw软件这么画?

楼主(2020-04-23):
图片中曲面螺纹在sw软件这么画加工又是这么做的

网友:
好像可以看成一部分蜗轮

楼主:
是的,就说用什么命令画出来

网友A:
以螺旋角建立基准面,画圆,在圆上画出齿形草图,再旋转切除,以主体的中心线进行圆周阵列,不就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螺旋角建立基准面,画圆,在圆上画出齿形草图,再旋转切除,以主体的中心线进行圆周阵列,不就出来了吗?

多谢

网友:
先画曲面,再根据曲面画螺旋线,然后扫描切除

网友:
这是要取代进口啊!

网友:
这应该不是单纯的螺纹生成功能,很相似扫描截面成型,再求差实体。

网友:
涡轮与蜗杆

网友:
这是涡轮  可以画的涡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