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滚筒托辊断轴

楼主(2020-04-23):
长20米直径2.2米的冷却滚筒的托辊轴断,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嘛?图片另一面的轴直接断了

网友:
轴承位的细腰处都没断,最粗处先断了?

网友:
哪个是断面?什么材质?

网友:
这么大的零件好壮观

网友:
材料超过屈服断裂,估计是承受了较大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