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可以把方通架上的导轨连起来?

楼主(2020-04-23):
架子有6层,长10米,分5段拼接起来,每层都有一个传动机构,怎么才能拼接起来,用什么传动方法,齿轮齿条跟导轨 ?那每段直间有高度差怎么消除?请教下,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一起动管它啥高度差。。。。。。。。不一起动,你把它们联想来做啥?

网友:
这么设计,一般就不会考虑导轨接驳

网友:
看样子你对定位精度还是有一定要求的,5段拼接固定后再装齿轮齿条。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4-23 20:53看样子你对定位精度还是有一定要求的,5段拼接固定后再装齿轮齿条。
导轨每段对接处,对接不了,偏差估计很大

网友:
这个由安装工艺去保证导轨拼接的精度,可以把导轨安装在基座上,然后把导轨安装在基座上,一段一段去拼接,没安装一段用表去打导轨面,然后调整使其满足精度要求。

网友:
导轨是可以拼接的,不过调整要求很高

网友:
导轨下面的安装板可以现场配,高了磨掉点

网友:
高度差有多少,几个毫没关键,太大的话需要增加垫片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