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机械臂工作时如何校核设备的稳定性

楼主(2020-04-23):
设备框架是方通焊接的,框架上方悬吊机械臂,如何计算框架的稳定性

网友A:
如果简化模型是细长杆,就按材料力学里的压杆稳定校核。

如果校核钢结构的稳定性,你看看钢结构的设计标准。对于大梁或立柱,其变形量不大于长度值的1/300,我们单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简化模型是细长杆,就按材料力学里的压杆稳定校核。

如果校核钢结构的稳定性,你看看钢结构的设计标 ...

图片的这种情况,框架结构的稳定性校核您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验证受力变形,挠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的这种情况,框架结构的稳定性校核您可以指点一下吗

这个在solidworks simulation里模拟下应力,把支撑和受力加上,看看最大变形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solidworks simulation里模拟下应力,把支撑和受力加上,看看最大变形有多少?

机器人禁止的时候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机器人运动时,机器人运动速度很快,惯性很大,机器人启动停止时,这时候框架的稳定性就很难模拟计算。

网友:
方管设计的机构,前期确认是否稳定,有没有超负载,可以在软件里面做CAE结构分析,看它的模态能达到多少介??

网友:
LZ讲的稳定性和材料力学的失稳应有区别,俺以为它是系统的震颤!说白了就是稳当不稳当,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当前的主流的通用三维软件都有力学仿真模块,也可以运动学动态仿真,可以模拟在整个过程中,这个方钢管结构件在速度加速度的下的力学性能表现。楼上答了的静态力学校核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动态也要校核下,看下应力和应变情况,根据这个来选型设计其满足疲劳极限的材料和结构形式。虽然实际上的真实结果谁也没法说清楚。因为客观上存在材料性能的参次,各相同性各相异性对应力应变的影响,焊接工艺参数带来的强度的差别,表面粗糙度带来的应力集中问题,但是这些影响都在一个数量级以下。所以依然可以用三维仿真软件来模拟,在数量级范围内有一定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