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图识别这是什么配件 有没有标准件卖

楼主(2020-04-23):
如题 请各路大神帮忙看下这是什么东西哪里有卖 目前知道这是分选设备上用的 剔除物料的

网友A:
莫非是传说中的直震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是传说中的直震模块?

感谢回复  不是直震模块 这是利用玻纤板将物料弹出去 弹跳幅度很大

网友:
大概率不是标件吧

网友:
怎么实现弹跳

网友(点评):
相当于是‘投石机’

网友B:
传说中的「金手指」,直接把东西弹飞那种。

网友:
讲一下原理和结构吧

网友(点评):
「脑瓜崩神器」,把手动的改成电动的……

网友(点评):
脑子可以细碎了

网友:
应该是直线了震动器,

网友:
新手,我看不懂,不过应该是个精密加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金手指」,直接把东西弹飞那种。

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