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带动转动吗?

楼主(2020-04-23):
如图,
黄色的柱子从位置2水平移动到位置1,能否带动红色的物品旋转?
槽与水平方向是100度,如果做成垂直,会不会出现卡死的情况?
如柱子从位置1返回位置2是否有问题?
红色物体需要转动±15°

补充内容 (2020-4-23 21:55):
红色物体是中空的框糟

网友A:
色盲表示无能为力……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吧。黄色物体水平运动,应该还有别的约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色盲表示无能为力……

黄色的柱子,没问题

网友B:
黄色的物体做平动,同时还转动吗?红色物体与黄色物体怎么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物体做平动,同时还转动吗?红色物体与黄色物体怎么联接?

黄色和红色是两个物体,黄色是柱子,
红色是中间空的框,
黄色柱子水平移动,
红色框跟着柱子绕支点转动角度

网友C:
你要验证是否能动,画个三维,装配一下

网友D:
没色盲,看见个蓝色的是什么,那红色直角线是什么。

网友:
红色物体得加个转动轴,不然你那个直角歪了,另一点就不在水平位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色盲,看见个蓝色的是什么,那红色直角线是什么。

红色直角线是支架,和红色框一体,绕蓝色支点转动

网友:
受力分析看下转矩多少

网友:
黄色的那里弄个轴承,卡不卡死主要看压力角和摩擦力大小怎么样,注意红色和黄色不要用相同硬度就好

网友:
红色部分是刚性体且以蓝色铰接点为旋转轴,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验证是否能动,画个三维,装配一下

画个三维,装配一下?90度到89.999度都可以。。。

网友:
问题都没表达清楚,怎么回复你?!

网友:
没问题,但是柱子接触为线接触,容易磨损且容易形成间隙,建议改成面接触。垂直就算了,

网友:
动,倒是能动,但受力不好判断,多大载荷?多大尺寸?频率多少?都不知道啊!

网友:
主要看你红色零件的旋转中心在哪个地方。建议你用四连杆机构来分析吧。

网友:
红色物体的旋转点在哪里?位置不合理可是旋转不顺畅的。。。

网友:
好像有个问题,红色的槽转动方向不能确定,建议圆柱和红色杆之间再加一根连杆,连杆尺寸和位置需要具体设计

网友:
直接建模,模拟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画个模型试试

网友: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对红色的槽型框受力分析。固定点不在作用力的作用线上,就会给槽型框一个力矩。而且力的方向几乎垂直于槽型框的运动方向。所以肯定能运动,即使槽框向右倾斜。
但是你这个旋转的铰接点再哪里没叙述明白。
根据牛二定律,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的因素。所以,冷静的受力分析一下,是有必要的,不能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