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减速机一个输入轴输出三个轴,两个正转一个反转

楼主(2020-04-23):
如何实现减速机一个输入轴输出三个轴,两个正转一个反转

网友:
一出三很简单吧,剩下的就是拿惰轮变向

网友(点评):
“惰轮”估计对楼主太专业。

网友:
有一输入多输出的减速机,我们曾经配套过一台减速机,输入动力来自机车发动机的万向轴,一路输出去驱动压缩机,另一路输出去驱动润滑油泵。

网友:
我这算是个简单的,
至于正、反,输入、输出你自己变。

网友A:
这方法太多了吧,还是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
有那种换向器的,再多也可以实现,只要设备空间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太多了吧,还是有特殊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