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精度比较高的液压伺服系统

楼主(2020-04-23):
我想问一下,控制精度比较高的液压伺服系统一套下来需要多少钱?以前没搞过,不太懂

楼主:
还有个问题,液压伺服系统一定要用伺服油缸么,普通油缸行不行(在外面加位置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液压伺服系统一定要用伺服油缸么,普通油缸行不行(在外面加位置传感器)?

看你工况要达到什么精度了,比例阀等控制元件,要求都比较高,控制上要实现闭环,要实现丝级还是比较难得,重复精度还是比较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液压伺服系统一定要用伺服油缸么,普通油缸行不行(在外面加位置传感器)?

我这边有客户用伺服油缸在外面加位置传感器达到重复定位精度0.01mm   ,普通油缸主要是考虑执行的运动控制精度,位置传感器能达到精度要求油压系统达不到想要实现精度控制也难,所以普通油缸行不行我不是很确定,如果需要位置传感器可以联系我

楼主:
相比电气伺服,液压伺服的成本是不是高出很多?

网友(点评):
是的,可以给你给电话你去问 138 2632 2887 张祝福

网友(点评):
他是做液压缸研发的,我以前在那做过技术,人还不错。

网友A:
油缸不一样,内置传感器反馈给控制,用伺服阀,精度可控在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缸不一样,内置传感器反馈给控制,用伺服阀,精度可控在0.01

不一定要用内置的哦,内置的好贵

网友:
主要看你什么配置,

网友:
这不好一概而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