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口罩打片机 切刀

楼主(2020-04-23):
事情是这样的,原先客户使用2个超声波,一个给口罩花轮,一个给口罩切刀。
然后客户要改 口罩花轮用超声波。   口罩切刀不使用超声波,在口罩切刀下放置一个光轮。  把切刀往光轮方向调节,生切口罩。
现在出现问题,口罩大部分切得下,有小部分还连接着

是刀口设计不合理,还是其他的问题,请大哥们说说意见

网友A:
可能存在的原因:1、刀刃直线度不行,2、刀没调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存在的原因:1、刀刃直线度不行,2、刀没调到位

外形是磨床磨出的,刃口不是完全尖,留了一条0.1宽度左右的小平面

网友A:
保证好的直线度,保证刀在磨的过程中的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好的直线度,保证刀在磨的过程中的散热

刀刃刀口是比较薄的,我在想会不会是精磨的时候,砂轮把刀口带动 打下去 了?

网友:
是不是刀刃不够锋利,没切到关键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刃刀口是比较薄的,我在想会不会是精磨的时候,砂轮把刀口带动 打下去 了?

有没有这些刀型设计的理论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