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椎管机/尖头机 的成型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04-24):
加工视频

设备大概这个样子,有的叫锥管机,有的叫尖头机。
能把管子一端加工成锥形,请问他的成型原理是什么? 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
早期的是圆周离心锤击,就这么个原理,您可在百度上搜索到的"缩管机原理"是现代科技的,采用液压方式,避免了早期的震动、噪声大的缺陷.

网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zMTk0MTI1Mg==.html?spm=a2h0k.11417342.soresults.dtitle

网友:
挤压,塑性变形。

网友:
不锈钢薄管的锥管机大概也是这个原理吧

网友:
塑性成型的工艺,超过了材料的屈服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