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一下这个钣金件如何建模

楼主(2020-04-24):
这个件如何建模,需要后期展开图

网友:
多放几张图片吧  好看清楚一点

网友A:
画长方体,拉伸,圆角,抽壳。要展开图的话就不会了...

网友B:
怎么做出来的,就怎么画,这个应该跟冲出百叶窗孔是一样的

网友:
钣金不是很好做。可以实体做好后转成钣金

网友C:
拜托这是冲压出来的,不能使用钣金建模方式,适合使用普通建模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长方体,拉伸,圆角,抽壳。要展开图的话就不会了...

但是实体建模然后拉伸完,方向不一致 圆角也没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出来的,就怎么画,这个应该跟冲出百叶窗孔是一样的

工艺确实是冲压的,但是我想看看展开图,所以想用钣金模块的展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拜托这是冲压出来的,不能使用钣金建模方式,适合使用普通建模方式

普通建模也不会,因为方向太多了中间又有过度角~  之前CATIA有那个创出曲面可以做面然后再面填充,转化实体,这个SW就不会了~~~~~~~~~~

网友:
这个需要曲面功能,线条造好,面才能做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