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制砖厂摆渡车图纸

楼主(2020-04-24):
请问大家 ,有没有制砖厂摆渡车图纸,为什么是液压推动的,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A:
电动平板车看了不少,液压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平板车看了不少,液压的没见过

恩,就是平板车上有液位站,这个是什么装置的车,什么原理 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就是平板车上有液位站,这个是什么装置的车,什么原理 了,谢谢

不知道呀,是不是会翻斗的,你连照片都没有,没法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呀,是不是会翻斗的,你连照片都没有,没法说

就是这种转车摆渡车,为什么会有液压站

网友:
这个真看不出来,如果我用直接就电机带动好了,毕竟液压效率比较低。

网友B:
如果是制砖厂的很可能是小电机带动液压泵,然后用液压马达驱动行走。主要是负载大,如果直接电机驱动估计扭矩不够,如果是大电机或者是高减速比减速机可能成本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制砖厂的很可能是小电机带动液压泵,然后用液压马达驱动行走。主要是负载大,如果直接电机驱动估计扭 ...

好的,这下明白了,原来是液压马达

网友:
估计有制动,推、举等动作。

楼主:
对的,应该是有这些动作

网友:
什么摆渡车?物料周转的效果吗?

网友C:
有的用液压,有的用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用液压,有的用丝杠

不错,能不能看一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能不能看一原理图

可以加我QQ,309080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