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模:怎么在SW里面画一个平凸透镜

楼主(2020-04-24):
怎么在SW里面画一个平凸透镜啊?不是凸透镜,而是平凸透镜,一面是平面,另一面是凸面的。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这个?你是干光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是干光学的?

是这个,我是新手,所以不是很懂怎么画,您可以告诉我这个是怎么画出来的吗?

网友:
一个旋转命令

网友:
一个旋转指令就完了

网友:
听我的 空间思维不行还是不要学3D建模了 费力不讨好 白搭功
话糙理不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是干光学的?

学习了^_^

网友:
先画一个球,再从需要的位置把球切割掉,最后把切掉的面加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