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5做材质化验时都需要检测哪些成份?

楼主(2020-04-24):
请教一下大家,S45C 做材质化验是都需要做哪些成份化验,主要目的是确认材质是否合格,按照那个标准进行检测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一般检测项目是碳硅锰硫磷,具体标准要找到相应的国外标准进行查看

网友B:
理化试验检测碳硅硫磷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检测项目是碳硅锰硫磷,具体标准要找到相应的国外标准进行查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化试验检测碳硅硫磷錳。

好的,谢谢!

网友:
化学
成分        C          Si          Mn            P          S           Cu              Ni         Cr           Alt
       0. 45           0.21      0.70          0.011   0.004    0.01             0.27    0.15         0.02
拉伸
试验        Y.S.   MPa        T.S.   MPa        EL   %        R值        N值
           544           830        25.0
一般都是检测这些,这个是我们刚给客户做的S45C的检测数据,给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