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摆渡车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0-04-24):
请问 这种摆渡车是什么原理,为什么会有液压站

网友:
摆渡车有电驱的也有液压驱动的,楼主这个是液压驱动的吧,看看管子最后通到哪边去了就能知道液压系统是用来驱动轮子还是用来调整平台高度什么的。

网友:
我居然没见过这东西,孤陋寡闻了

网友:
仔细看看液压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里面可能有液压马达,需要液压站(液压泵极及其控制阀构成的液压系统)提供液压动力。

网友:
有很大可能是有液压马达,也有小部分可能是有液压缸

网友:
目测还是液压行走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短距离、固定轨道移动小车,液压缸驱动;
特点:驱动力大,速度可控制,如果加上行程开关等可以实现定位停;
还有:比机械传动简单,好维护、少磨损。

网友:
很有可能是液压马达。

网友:
有些摆渡车、国外公交车停车上客落客的时候,开门的一侧会倾斜降低高度,方便上下。
这个液压站是不是就是用于这个目的?

网友:
这么个车间环境,想让驱动单元能尽量长久地稳定工作,首要条件就是:尽量不受全方位试图侵袭进来的高硬度灰尘的侵入,换句话说:就是接近完全封闭式的驱动单元。。。

咳,楼主老大你这害人不浅啊。骂人家老板啊。。。

滑车驱动都用上了液压站,操作工貌似竟然没带口罩。。。

钱啊。。。那啥不见血的刀啊。。。(那啥两字儿写进去了,蹦出来说没通过。。。哈哈哈)
笑死我了。。。(还好现在不是过春节,,,不然丈母娘又要说了:过节呢!!!净蹦出来不吉利的词儿!!!) # |1 n G R3 U; R6 c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