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形位公差怎么标?

楼主(2020-04-24):
要求一个曲面的素线与平面平行,直接标明显是不对的,曲面怎么能与平面平行,如下图所示,那位大侠能用形位公差表示这个要求

网友:
面轮廓度

网友A:
用素线跟其它面的垂直度

网友:
面(线)轮廓度要求有理论正确尺寸吧。不知是否适合楼主的需求。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总感觉用轮廓度有点不贴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素线跟其它面的垂直度

最理想的标注是同时与端面垂直,一看就明白,但这个零件端面要求不高

网友(点评):
如果需要的话完全可以见光,加工个基准啊。

网友:
曲面和曲面等距平行,这样标注也可以吧。

网友:
增加线轮廓度的标准,从基础来控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