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网友,如何实现三层料盘自动上下切换?

楼主(2020-04-24):
最近准备做一个东西,三层料盘,料盘里面放的有松溪,想实现上下三个或者四个料盘自动切换?有什么好的机构建议吗?

网友A:
升降回转库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回转库考虑下

有内部结构图片参考一下吗?

网友(点评):
从网上找找,很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内部结构图片参考一下吗?

好的,多谢

网友:
参考一下自动物料库的结构,用的是链条旋转换位

网友:
类似对面站四台叉车^_^

网友:
松溪,这是什么

网友:
用舵机带动一个棘轮,或者用个伺服电机边上连着链条,链条上连着个板上面装两个铁条,架住你的板子。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就这样的链条

网友:
可以考虑模仿自动停车系统那种堆高方式。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