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olidWorks装配体过程中方程式的运用?

楼主(2020-04-24):
    我想针对我们公司经常做的工装治具用方程式来快速设计,所以这两天开始试弄(主要是装配体),第一次尝试,使看帮助里面弄弄,但是遇到一个难题,这里请教大家一下!    如下图这个例子,1为产品,其他为零件,目的是把1产品上的轴承压到位,因为压轴承只是轴承尺寸和压入尺寸不一样,其他都一样,所以想
通过方程式,只要每次新产品来只需更改产品的尺寸就能相对应的其他3个零件的尺寸自动更改

     如上图,1为产品,这个样式为组装完成的,轴承先放到4的上面,然后把1压下来,1的头部顶住3即可。

     现在想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压入尺寸(B),想通过B的变化,让3和4自动变化,使D和B一致(B和D尺寸一致)
     我刚开始做的方程式就是把B做一个全局变量,然后在方程式里面设置两个,A=B+C     第二个   C=A-B,后来一想不对,这里
可能会冲突,因为A和C两个数值都不知道,必须先算出来一个之后第二个才会出来,所以果然方程式絮乱。

     然后也找了好些教程,说要用函数啥的,有点没搞明白,希望哪位大侠能给讲解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A为什么要是变量,不固定?

网友(点评):
因为B尺寸不固定,这个尺寸从0到60都有,如果A固定的话,那么会做的很长,那么2号零件也会很高,所以这里A就根据B的变化来进行变化

网友:
方程式你不是已经接出来了嘛

网友(点评):
我那个不行,因为弄出来之后就絮乱

网友A:
方程式的驱动无法传递,无法在零件与零件之间,在装配体与装配体之间传递。至少我认为是无法传递的。
所以,要采取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
你这个相当于二维的装配图。做一个参考零件,在零件里用线条把这个装配关系画出来。比如一个草图,有几个框框。这个参考零件里面做一个方程式。这个参考零件,没有实体,只有草图,草图的几个线段,做方程式。草图代表了装配关系。
然后把这个零件装入装配体,通过这个参考零件传达相互之间的尺寸关系。新建零件,添加约束传递参考。例如零件3的某个边和参考零件的某个线重合,或者用转换实体引用的方式传递参考。把这几个零件,通过参考零件,的线条,完全定义出来。
这样当参考零件的尺寸发生变化时,其他几个零件就变化了。
这就是自上而下的设计。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去测试一下。

网友:
有个想法,楼主可不可以试试 “配置” 这个功能?

网友:
方程式在单个零件的自动化设计方面比较合适,在整个装配环境下面做到自动的效果很难做到,除非用二次开发。

网友(2020-12-21):
方程式可以在装配体中使用,没有问题的。但楼主的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因为B是变化的,C是不知道的,A=B+C,这方程显然无解。所以,只有给出两个数,才能解出第3个数。

网友(2021-04-25):
引用 网友A:
方程式的驱动无法传递,无法在零件与零件之间,在装配体与装配体之间传递。至少我认为是无法传递的。
所以 ...

好厉害,思维很创新,厉害

网友(2021-06-10):
我已经摸索出来解决这问题了,说到底还是全局变量的传递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