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仓内多个工件取件

楼主(2020-04-24):
料仓内放多个塑料片,每个厚2 mm,放100个叠加在一起。。。。吸盘取件,
问题是随着料越来越少,气缸带着吸盘怎么适应这个高度差,加弹簧缓冲几十Mm还行,多了肯定不行
  网上看视频有很成熟的技术了,很困惑不解。。。。有了解的指点一下

网友:
后入式,底部顶升

网友:
气缸行程不能调整吗?

网友:
用个供料机构,将它吐出来,到固定位置取。比如振动盘。
或者,视觉引导。

网友:
底部顶升,然后再探测塑料片位置

网友:
你说的这个供料我做过

网友:
必须100片一放吗?

网友:
最好是底部取料

网友:
下部顶起,上部限制取料位。

网友:
底部是料仓,上面吸取,料仓加步进或伺服马达升降。

网友:
吸盘抓手也做成由丝杠带动的,可以自己下降的那种,当取件多少以后,再去下降,从而适应产品的不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