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助

楼主(2020-04-24):
请问大家转向桥前梁建模怎么做啊,感觉前梁两段都是不规则形状,很困惑

网友:
把有规则的部分做出来,然后中间的连接部分,先用样条曲线,再用曲面,做到G2连续即可。

网友(点评):
用圆弧不行吗?或者类似抛物线之类的(高大上点应该是受力分析做个最优曲线吧),样条好像太随意了,工厂怎么加工呢?小白纯属好奇

网友(点评):
能做成圆弧的当然很好,但通常情况下,很难做成圆弧状的。这种形状对尺寸的要求应该不是很高。所以用3D就可以进行加工了。

网友A:
当然,如果实验室有条件的话,扫描成点云来做,也可以的。或者找外面的公司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如果实验室有条件的话,扫描成点云来做,也可以的。或者找外面的公司扫描。

非常感谢

网友B:
楼主桥梁建模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桥梁建模用的什么软件??

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