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D草图绘制详解

楼主(2020-04-25):
求助大神们帮忙解答,遇到很多次始终不会画  要详细步骤

网友:
画出视图的中心线 组合投影 然后扫掠 大概是这个思路

网友A:
这个三视图不对吧,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

网友B:
那是一个章节的讲解内容,怎么给你讲。

网友C:
一般标注管道是标注中心线,出这图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网友:
1、直接3d草图,可以先画直线部分,圆角连接,然后扫描
2、逐段建模,拉伸,旋转(注意草图基准面)
3、中心线(按三视图画草图),曲线-投影曲线,然后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一个章节的讲解内容,怎么给你讲。

能否电脑绘图截屏说下步骤或者录下绘图过程,管径是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视图不对吧,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

因为是截图所以有点错位,您如果知道能否给出个详细绘图步骤或者绘制视频说明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标注管道是标注中心线,出这图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是真的难受 还要绕路

网友:
说实在 我只看懂上半段 下半段 估计是三维空间的绕

网友:
在有三视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草图上草图”的功能,构造3D曲线;
这是一个偷懒的办法,是抄图
其实,画图的思路也差不多,在3D草图中,用辅助平面构筑参考线,来控制角度。
官方有一本教材,叫  高级零件教程,有详细讲这个,可到书店买来参详。

网友C:
本帅对这类问题毫无兴趣的,但既然回帖了,就说一下吧。
如果对3D草图的操作不熟练,空间感不强的,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1、先画个平面草图拉个曲面作为辅助定位

2、进入3D草图,在刚才的曲面平面上画3D草图,把图元设为在平面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帅对这类问题毫无兴趣的,但既然回帖了,就说一下吧。
如果对3D草图的操作不熟练,空间感不强的,可以采 ...

谢谢大哥分享 虽然我没干过 我还是尽可能思考  如何保证全部数据完整   可是我觉得这图。。。可能是我太菜了吧
吐槽:我真想打死这出图的人
第一个吐槽点   那个255是虚拟交点
第二个吐槽点 俯视图是他自己出完三维图再出工程图 自己随意标注(这个就很离谱) 标注的长度到底是哪里的  投影已经变形了 根本想不到! 如果从二维做三维 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更别说能够做出来了   而且这样的三维弯度 下面是一条直线  从大哥的图可以看出俯视图最末端是弧形的

总之都是不标注扫描路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哥分享 虽然我没干过 我还是尽可能思考  如何保证全部数据完整   可是我觉得这图。。。可能是我太 ...

一楼的图,下面那个管口是切除了一部分的,从俯视图看那切口就不是圆弧了。
虽然标注非常不规范,而且有冗余尺寸,但要完全画出来也是没问题的。
就是不知道管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图,下面那个管口是切除了一部分的,从俯视图看那切口就不是圆弧了。
虽然标注非常不规范,而且有 ...

楼主,历害,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图,下面那个管口是切除了一部分的,从俯视图看那切口就不是圆弧了。
虽然标注非常不规范,而且有 ...

不想  不去计较了 就当我不会把。。。
俯视图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长度好像是与投影异形的切线有关
我开始用左视图  可以完全定义  用草图投影草图(这个草图符合俯视图的73度)
但是投影后的草图  3D空间与上半部分不相切   我理解俯视图的两个长度是切线长度   至于另一个长度 切线怎么找  下半部分未形成 如何理解  如何寻出 反正我想不出
定义草图投影平面

左视图完全定义

用曲线下面的草图投影草图
得到实际3D空间并不相切
还有一个数据我没用到  但是这个圆弧我在左视图就可以完全定义
看完后 你会发觉错误!!!!勿用
其实是半对 半不对把   一部分是直线 肯定上面这样做 但是圆弧相切过度欠理解 因为俯视图的圆弧我得不到  数据难以理解
只能够理解到直线部分的投影平面
关键是如何理解下面两个尺寸 并且等距成扫掠路径   但是这两个尺寸与形成实体后投影变异有关 如何作出   可能已经是样条曲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图,下面那个管口是切除了一部分的,从俯视图看那切口就不是圆弧了。
虽然标注非常不规范,而且有 ...

回头看一下  不管对不对  这尺寸理解的思路很好  反过来 按照这样标注就很好 不管是否符合制图者想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头看一下  不管对不对  这尺寸理解的思路很好  反过来 按照这样标注就很好 不管是否符合制图者想法

一楼的图片由于没有管的直径,所以不必纠结是否能画出来。
本帅画的图,那尺寸是大致标注的。
本帅的回复主要是讨论3D草图的画法,本帅认为,画3D草图的关键是要定位。
新手初画3D草图,建些辅助的面容易入门也比较容易理解。
老手自是可以不用那个曲面,但总的来说,不管新手老手,用辅助面来定位肯定能提高效率。

网友:
如果想练空间感,可以练习一下下面这道3D13_H06竞赛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帅对这类问题毫无兴趣的,但既然回帖了,就说一下吧。
如果对3D草图的操作不熟练,空间感不强的,可以采 ...

谢谢各位的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图,下面那个管口是切除了一部分的,从俯视图看那切口就不是圆弧了。
虽然标注非常不规范,而且有 ...

谢谢各位的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图片由于没有管的直径,所以不必纠结是否能画出来。
本帅画的图,那尺寸是大致标注的。
本帅的回 ...

谢谢大神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