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塑料最耐磨呢?要与金属接触摩擦的。

楼主(2020-04-25):
哪种型号塑料最耐磨呢?要与金属接触摩擦的。 目前是用POM材质的。

网友A:
可以用pps,更好一点的可以用pee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ps,更好一点的可以用peek。

PPS比较脆,不缺钱还是建议用PEEK,缺钱就用POM

网友C:
不差钱用peek
upe要超高分子的  不要低分子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S比较脆,不缺钱还是建议用PEEK,缺钱就用POM

谢谢,PEEK用不起呀,POM有牌号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差钱用peek
upe要超高分子的  不要低分子量的

好的,买点UPE做个测试是否比POM耐磨。

网友D: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PE),我们公司专门做这个材料,绝对比POM耐磨。

网友(2020-10-17):
引用 网友D: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PE),我们公司专门做这个材料,绝对比POM耐磨。

老哥,还在吗?这材料会和过氧化物反应吗

网友:
超管分子量聚乙烯是正解。我在做超高管,板和特殊制件加工qq:1487086492

网友: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不会和耐酸碱,低温韧性好